FPGA与DSP的选型问题,路过的还请给点建议或意见

楼主(2019-07-02):
我现在需要写振镜的XY2-100的协议,具体就是有一根2MHz的时钟线,还有一根100KHz的同步线,X轴数据和Y轴数据在时钟为高时发送出去,为低时振镜驱动板接收数据(这个我不用管)。

同步线在X/Y轴数据发送出去的同时为高,在数据的最后一位时为低。
协议很简单,但是X/Y轴的数据是需要处理一下,以0,1的形式保存在长度为20的数据数组中的。

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时,用STM32可以用PWM方法,发出占空为50%的2MHz的时钟线,和占空比为95%的同步线,
但是数据的处理,并要求同步与时钟线和同步线,很难实现。
用中断不行,我试过了,波形不对,也不同步。

我在想可以用DSP或者FPGA芯片来实现高频率的信号判断和数据处理么?
如果可以哪个更好,可以不用考虑时间成本?
感谢大家,最后附上XY2-100协议图和协议文件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