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滤波器设计过程中,请问插入损耗和截止频率之间有换算的计算公式么?或者他两...

楼主(2019-07-02):
请教大神,共模滤波器设计过程中,请问插入损耗和截止频率之间有换算的计算公式么?或者他两之间有什么关系?非常感谢!

网友:
    两个都有公式可以计算,但插入损耗,一般都是测量的,典型的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也可以用频谱仪示波器等;
    插入损耗和截止频率,概念上还是有联系,超出了截止频率,插入损耗的意义也不大吧,或者说直接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