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一般你们做I2C开关时怎么做的?

楼主(2019-07-02):
用不用磁隔离芯片呢?

网友:
    开关电路?你指的是隔离吗?隔离的话可以采用下面电路,也可用于不同电平间的转换

网友:
    采用类似继电器的芯片作为开关,在多个I2C设备没有地址区分的时候,一组I2C可以分出几组,来分别控制这些设备

网友:
    大概是没有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