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固件卡死

楼主(2019-07-02):
手上有一片主板,SOC+EMMC+LPDDR,烧录固件时会大概率卡死,也试过烧录成功。
测量过最小系统的电源电压正常,EMMC的各路data和cmd、clk的对地阻抗和二极体正常,烧录过程中,emmc的电压也无突变。DDR的供电电压也正常。
还有那些值得怀疑的点?

网友A:
不知道,走线阻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走线阻抗呢

走线阻抗会影响吗?这是小试里面出现的个别现象,不属于共性问题

网友B:
    烧录是通过i2c还是其他总线烧录的啊?固件升级时数据传输速率降低会不同吗?

网友:
    从小系统而言,eMMC用于存储程序,LPDDR用于运行程序,在读写的过程中出现数据错误就将引起系统死机,从设计的角度,可从多个方面来分析:
1、供电电源——电源纹波小,参考电压稳定;
    1、信号质量——阻抗匹配、串扰,以及布线。测试信号过冲、振铃、上下沿、相邻信号线之间的串扰等是否良好;
2、总线时序——总线布线时序是否满足要求,等长的是否在控制范围之内。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器看看串口的通信情况,有问题很方便就能定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录是通过i2c还是其他总线烧录的啊?固件升级时数据传输速率降低会不同吗?

    通过USB总线烧录,升级过程中速率不变

网友:
    SOC型号是?烧录到哪一步失败?烧录工具是否有提示?
有提示的话更有针对性查找原因
1,USB信号不好?
    2,供电不足或不稳?
    3,CPU虚焊?
阻抗影响是最小原因

网友:
    查一下软件超时等待:
    1、不要在Flash没有准备好时强行写(BIOS问题);
    2、不要在BIOS没有写完时继续灌写(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