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小白请教大神,近期我应该怎样安排这一系列上手会比较快???

楼主(2019-07-02):
1.I/O口操作:
任务要求:自行焊接四个LED灯驱动电路(上拉下拉自选),通过stm32的IO口点亮指定的灯,并且实现流水灯。

2.按键操作:
任务要求:自行焊接至少两个按键驱动电路,实现硬件滤波,并通过stm32 IO 口获取按键状态,进而实现通过外部中断实现按键补获,并可以通过按键来控制LED灯的亮灭。

3.串口收发:
任务要求:学会利用stm32板载串口,实现单片机于PC通信,并且学会利用printf()函数发送指定数据,也要学会利用uart_senddata 函数发送数据,熟悉ASCII编码。

4.定时器计数:
任务要求:学会设置定时器中断,实现每10ms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声明一个count变量,每进入一次中断count自增1,并且实时打印count的值到屏幕上。

5.PWM输出
任务要求:学会利用定时器输出PWM信号,要求频率50hz,(1)占空比0~100%可调 (2)脉宽1ms~2ms 可调,并且利用PWM实现LED灯的亮度调节

网友:
个人觉得先了解IO口,然后定时器,其余的后面就任你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