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成本问题,buck电路的电感是不是可以取更大一些的,甚至无穷大?

楼主(2019-07-02):
请教大神,
1.如果不考虑成本问题,buck电路的电感是不是可以取更大一些的,甚至无穷大?
2. 在  “buck电路里电感大小问题”  的回答中,电流的增加使电感饱和,是否意味着电流停止增加并保持在某个电流大小,电感就不会饱和?那么电感饱和电流是怎么回事呢?假设有一个理想电感,电流无穷大,电流无法增加,若此时电感还没饱和,那么电感电流还可以增加才对吧?
非常感谢!

网友:
    1、BCUK电路的输出电感的取值有一定的范围要求,否则,电源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2、电感的饱和电流、温升电流、额定电流概念:
    (1)饱和电流 Isat:电感值下降到30%的电流;可用电桥+偏流源测量。
(2)温升电流Irms:加电流后,电感自我温升不超过40度时的最大电流。
(3)额定电流:是指饱和电流和温升电流两者中的较小值。

网友:
    电感不能选太大。原因是纹波系数r不能太小,r太小环路工作不容易稳定。

网友:
    BUCK型开关电源电路中,电感的选取不是越大越好的,电感选值大小一般是根据输入输出工况决定,一般DCDC芯片规格书都会列出计算公式,可自行查阅,但是一般都是遵循0.4的电感电流纹波率法则,因为开关电源在稳态工作状态下,流过电感的电流是一个随开关频率周期性变化的波动状态,而在BUCK型电路中,波动电流的平均值即为输出的直流电流值Io,电流纹波率正是通过将电感电流中的交流分量除以直流分量Io来近似评估电感感值的大小,如下面附图
一般认为r=0.4的时候,其对应的电感值(如下图公式所示)为最优值,即在同样的工况、同样的输出电容下,该电感有最佳的处理能力、输出纹波最小以及DCDC环路的相位裕度较佳的状态。

而一味的增大电感感值,除了对电路整体指标贡献不大外,其会增大体积(相同的电感饱和电流下,电感感值越大,其体积越大),以及降低环路的相位裕度(相当与电路对负载突变的处理能力降低),而减小电感感值会导致输出纹波增大,则会导致输出电容由于ESR的存在而导致的发热加重、纹波增大等问题。因此电感的选择需要从成本、体积、负载和输入输出等工况去考虑,显然r=0.4是基于这些考虑得到的一个最佳值,很多芯片的规格书中也是基于此去给出推荐的输出电感值的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