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仿真时什么时候需要空气盒子

楼主(2019-07-02):
HFSS仿真时,教程上有些时候需要空气盒子,有些时候又没有。
有没有什么总结?
求教大佬

网友:
天线需要辐射的就需要

网友A:
HFSS采用网格剖分有限元算法,所以要画一个空气盒确定求解空间有多大。画出的每一个模型,相当于在PerfectE三维空间背景中挖出一个模型。
如果不画空气盒,那么求解空间就只有你在HFSS中画出来的那部分空间,例如,微带线模型如果只画导线、PCB介质、地平面三个物体,那么HFSS就只求解这三个物体的电磁场,而介质和导线正上方的空气中就不去求解电磁场(因为是PerfectE导体),则仿真结果显然是不对的。
所以微带线一定要画一个空气盒。
而带状线,只需要画上地平面、下地平面、导体、介质四个物体,不需要再画什么空气盒。因为上地平面上面没有电磁场,下地平面之下也没有电磁场(求解空间只限于上下地平面之间)。所以不画空气盒也不会影响仿真结果。

网友:
hfss默认会有一个pec边界在外面 需要用空气盒子顶起来
而且如果结构辐射量很少可以弄一个很靠近结构的辐射边界吸收
如果仿真的天线 辐射边界或者PML边界都需要一个至少1/4的空间
就可以用空气盒子顶起来

网友(2020-01-02):
引用 网友A:
HFSS采用网格剖分有限元算法,所以要画一个空气盒确定求解空间有多大。画出的每一个模型,相当于在PerfectE ...

请问一下微带线的空气盒子大小一般是怎么设置的呢?
有计算公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