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疑问

楼主(2019-07-03):
在点击start simulation后,弹出Material name is not specified via Via1000::GND,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我回到check stackup去检查了一下PAD STACK参数,增加了PLATING THICKNESS,问题依旧,请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PAD STACK参数那里了PLATING THICKNESS填的是0.035mm,然后Material选copper,其他不用管。(2016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 STACK参数那里了PLATING THICKNESS填的是0.035mm,然后Material选copper,其他不用管。(2016版)

PLATING THICKNESS和Material我都有设置的

网友:
过孔那都要设置属性的,  材料.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怎么解决的记不太清了。你在stackup中给所有的metal layer和medium layer指定一下材料试试,别空着

网友(2020-08-10):
    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在设置 PadStacks的时候,没有将所有的焊盘和过孔全部选中。全部选中后,右侧Select material选择COPPER,这个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