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EMC没有过,要怎么整改呢?联系EMC服务,要3万,是不是太贵了

楼主(2019-07-03):
一款平板电脑产品,EMC没有过,硬件要怎么整改呢?联系EMC的服务,要3万,是不是太贵了,谢谢

垂直极化测试结果:

水平极化测试结果:

网友:
兄弟哪家公司

网友:
把实物图,内部图,PCB截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
    无图无资料

网友:
    上图看一下

网友:
    这种高频干扰,还是要自己从板子上去解决,他们给你整,能排除掉根源问题吗?加几个磁环,屏蔽之类的解决不了一致性问题!

网友:
    从板级考虑,能不能用近场探头确认一下干扰源,然后确认有没有优化空间,如果没有,是否有屏蔽的可能性,还是得结合产品操作的。

网友:
    你板子上35M左右的时钟信号没处理好

网友:
    前端是电源,中端晶振,后端是高频.具体要看板资料原理图

网友:
    另外有带数据线测试吗?

网友:
    找个频谱仪换小探头扫一下。你这PMU应该有问题,LCD的显示数据应该应该线也没有走好。多从layout下手吧,实话这EMI实在有点烂,没有必要给别人花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