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超级电容充电瞬间为什么会有电压尖峰?

楼主(2019-07-03):
电压过冲时间5ms
充电电路是直流电源直接供电,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上电瞬态,电容相当于短路

网友:
電容特性,上電瞬間示同短路

网友:
這是很正常的

网友:
这个波形哪里量到的

网友:
电容充电瞬间出现的浪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瞬态,电容相当于短路

短路不应该出现电流脉冲吗?怎么会是电压脉冲?

网友:
这里有篇文章给你参考下:https://mp.weixin.qq.com/s/ezHdqFN-Q7Wbcm4Rk1d9Ng

网友:
短路时的瞬时电流在走线上产生的压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