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现在急需6V直流马达的EMC整改方法,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7-03):
小弟现在急需6V直流马达的EMC整改方法,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马达是有刷还是无刷? 我们原来整改过DC24, DC12V的马达, 串联快恢复二极管是最有用的, 你可以试下

网友:
    串联二极管可能有效,但是也消耗功率啊。

网友:
    电容加棒棒电感。自己慢慢试电容和电感值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