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操作AD设置Clearance规则

楼主(2019-07-03):
很久之前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块电路板没有全部敷铜,只敷铜了一小部分,但是其它未敷铜的地方还是有GND连接,然后我直接用Track将未敷铜的Object连接到GND敷铜上去,但是重新敷铜之后发现敷铜与连线断开了,因为规则规定了Track与Poly的间距:

网友:
请教下铜皮移动图纸外好远,鼠标完成选不中,我用快捷键选中了然后删除可还是有,之后再也选中不了,删也删不掉,是怎么回事

网友:
LW9wZW5pbnN0YWxsLXBiLTI4ODIzMDM3Njk0OTU1Njc0NS0=

网友(2019-10-20):
看看,有什么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