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和 Linux x86 他们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7-03):
问题:
最近在用三星的一款i5处理器的Windows平板,和iPad,以及其他使用ARM处理器的手机相比,发热量大很多,甚至需要借助风扇来散热,耗电量也大了不少。
那么就很奇怪,在主频相差不大,并且实际执行效果差不多的情况下,x86架构的处理器的发热量和功耗为什么会那么大?这种差异到底是硬件以及处理器的指令集本身的问题,还是软件层面的问题?

回答1:

网友:
看看什么区别

网友:
看看ARM 和 Linux x86 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