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息SMS的程序开发

楼主(2019-07-04):
手机短信息SMS的程序开发

目前手机短信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互联网上提供短信息发送的站点也越来越多,但一些站点的服务并不尽如人意,往往发出去的短信息石沉大海。最可靠的发送方法当然是用手中的手机了,如果设置了状态报告,更能确切知道对方是否收到了此条信息。手机发送尽管比较可靠, 但也存在输入麻烦、效率低的问题。本文介绍一种方法,只要手机能够与电脑相连(通过红外端口或用手机数据线连接串行口,同时手机支持GSM AT指令集),就可以通过自行编制的短信息发送软件,实现短信息的发送。

现在市场上的大多数手机均支持类似于Modem控制的GSM AT指令集,该指令集是由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和HP等厂家共同为GSM系统研制的,其中包含了对SMS(Short Message Service)的控制。
GSM AT相关指令的介绍
与SMS有关的GSM AT指令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的GSM AT指令
对SMS的控制共有三种实现途径:
Block Mode;
基于AT命令的Text Mode;
基于AT命令的PDU Mode。
Text Mode比较简单,多款诺基亚手机均支持该模式。西门子的手机大多只支持PDU模式,PDU模式是发送或接收手机SMS信息的一种方法,短信息正文经过十六进制编码后被传送。目前,PDU已取代Block Mode,因此本文主要探讨PDU模式的发送。
计算机和手机的通信
本文以西门子 S3568i为例,介绍如何实现短信息的发送。
数据线连接
首先,通过S35/25数据线将手机与电脑串行口相连。然后,打开超级终端,选择直接串行口连接,端口参数设为19200速率、无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
红外线连接
如果使用带红外端口的计算机,可以设置与手机的无线连接。首先确认计算机红外端口已打开,并将手机的红外线和收传真/数据功能打开,对接红外端口,计算机系统托盘上应当出现一个红外设备西门子S35(如果没有安装红外监视器,则不显示)。然后,打开超级终端,选择IrDa上的串行口。
连接测试
点击超级终端工具条上的呼叫按钮,输入AT并回车,屏幕上如果出现OK则表明计算机与手机的连接成功,这时就可以输入各类GSM AT指令了。
如:查询手机厂家,输入AT+CGMI=<CR>,屏幕显示Siemens。
通常情况下,执行测试命令AT+CMGS=?<CR>,如果返回OK,表明手机支持此指令。该指令的完整语法格式如下:
If PDU mode (+CMGF=0)+CMGS=<length><CR>DU is given <ctrl-Z/ESC>
如果短信息格式指令AT+CMGF返回的是0,则SMS格式为PDU模式,再执行AT+CMGS=<数据长度>命令后,手机返回“>”符号并等待输入,输入PDU数据并以^Z或Esc键结束。
如果信息发送成功,则返回OK,并显示信息号:
+CMGS: <mr>
如果发送失败,则返回如下信息:
+CMS ERROR: <err>
PDU数据格式的分析
下面通过对存储在手机中的待发信息的分析,来介绍SMS PDU的数据格式。首先,用手机写一条短信息,发送手机号码为13605696031,信息内容为“Hello World!”。通过执行AT+CMGL=2可以读出此条信息。
操作过程如下(斜体字符为响应信息,{}内为注释):
AT
OK
AT+CMGL=2 {读未发短信息}
+CMGL: 1,2,,24 {1表示信息个数,2表示未发信息,24表示信息总容量}
08 91 683108501505F0 11 00 0B 81 3106656930F1 0000A7 0B E8329BFD06DDDF723619
OK
下面分析这条信息:
08:短信息中心地址长度。
91:短信息中心号码类型,91是TON/NPI。TON/NPI遵守International/E.164标准,指在号码前需加‘+’号;此外还可有其他数值,但91最常用。
683108501505F0:短信息号码,是所使用的服务中心地址。由于位置上略有处理,实际号码应为:8613805515500(字母F意指长度减1),这是作者所在地GSM短信息中心的号码。
11:文件头字节(header byte,是一种bitmask)。这里11指正常地发送短信息。
00:信息类型。
0B:被叫号码长度。
81:被叫号码类型。
3106656930F1:被叫号码,也经过了移位处理,实际号码为13605696031。
0000A7:短信息编码类型GSM Default Alphabet,如为中文则是000010。
0B:短信息长度。
E8329BFD06DDDF723619:短信息内容“Hello World!”。
短信息的编码方法及编程实现
下面我们介绍纯英文和纯中文的信息编码方法。通过测试我们发现,每条发送的短信息前面部分均相同,只是被叫号码和短信息内容有变化。
1.英文编码
参见表2,设短信息内容为“Hello World!”。缺省的GSM 字符集为7位编码,可以简单地理解为ASCII码(ASCII值小于80Hex,因此,Bit8被忽略),依次将下一7位编码的后几位逐次移至前面,形成新的8位编码,参见表2箭头指示。需要注意的是第9行,移位计数已达7位,则直接将本编码前加0。GSM并非支持所有的ASCII字符显示。
表2 英文编码的实现过程
下面是实现英文编码的部分Delphi 5代码:
//英文格式编码,s为String
function Encode1(var s:String):String;
var
i,j,len:Integer;
cur:Integer;
t:String;
begin
Result:=‘’;
len:=Length(s);
//j 用于移位计数
i:=1;j:=0;
while i<=len do
begin
if i<len then
//数据变换
cur:=(ord(s) shr j) or ((ord(s[i+1]) shl (7-j)) and $ff)
else
cur:=(ord(s) shr j) and $7f;
FmtStr(t,‘%2.2X’,[cur]);
Result:=Result+t;
inc(i);
//移位计数达到7位的特别处理
j:=(j+1) mod 7;if j=0 then inc(i);
end;
end;
2.中文编码
参见表3,设短信息内容为“中文短信息”。中文短信息的实现较简单,只需将GB2312的中文编码转换为代码页为CP936的Unicode编码即可。
表3 中文编码的实现过程
通过Delphi的WideString类型转换,可以巧妙地实现GB2312到Unicode的编码转换(注意代码页和操作系统相关联)。下面是实现中文编码的部分Delphi 5代码:
// 中文格式编码,s为Unicode String
function Encode2(var s:WideString):String;
var
i,len:Integer;
cur:Integer;
t:String;
begin
Result:=‘’;
len:=Length(s);
i:=1;
while i<=len do
begin
cur:=ord(s);
//BCD转换
FmtStr(t,‘%4.4X’,[cur]);
Result:=Result+t;
inc(i);
end;
end;
小 结
以上介绍了PDU格式的短信息编码。建议英文信息长度不超过140个字符,中文信息不要超过54个汉字。如果使用能够支持文本方式的手机进行发送,实现起来更简单。如发送“Hello World!”,用如下的AT指令即可:
AT+CGMF=1<CR>AT+CGMS=“13605696031”,129<CR>
>Hello World!<^Z>

网友:
研究一下,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