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pitch的BGA焊接总有问题?

楼主(2019-07-03):
0.4pitch的BGA焊接总有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关于pcb设计哪些因素影响焊接,via打在pad中心。

网友:
    是设计因素还是焊接的能力与工艺原因?

楼主:
    目前还不知道,我想说设计方面什么因素会导致不好焊接?因为焊接的良率太低了,5pcs可能只有3pcs是好的。

网友:
    可以把不用的pad去掉,这是避免via打在pad中心的一个办法。

网友:
    焊盘直径、开窗大小、钢网大小、过孔大小等都会影响焊接。

网友:
影响BGA焊接因素,个人了解的:制作工艺,钢网厚度及开孔,PCB设计,锡膏质量,炉温曲线等
其中PCB设计包括:焊盘尺寸,焊盘定义方式(SMD OR NSMD),走线及过孔处理
通常如果VIA打在焊盘上,必须要求PCB厂做填平处理,要不然对焊接影响很大;
另外,采用SMD,焊盘尺寸的一致性会好很多,对焊接有不小的帮助;NSMD由于走线的关系,会导致焊盘变形,影响焊接效果

网友:
    过孔树脂塞,电镀填平,考虑可能是因为过孔打在焊盘上工艺处理问题导致的焊接良率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看到0.4BGA的钢网做成方形的,然后把钢网厚度做薄,这样就是为了保证焊接质量。

网友:
    多方面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你所说的焊接有问题是连锡还是虚焊?

网友:
    上封装具体尺寸看看

网友:
    via孔打完后须填平,避免大面积共用线路焊盘铺铜设计,板厚也需要考虑,SMT生产时将变形的PCB板定为不良品不可生产,SMT钢网尺寸736*736MM,张力要求达到50N,钢网针对0.4MM开方形导圆角方式,钢网厚度0.01MM-0.012MM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请问0.4pitch的BGA如果设计时pad做大了,pad与pad之间的间距只有4mil,开钢网时bga的pad处开小点会好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请问0.4pitch的BGA如果设计时pad做大了,pad与pad之间的间距只有4mil,开钢网时bga的pad处开 ...

单纯焊盘做大,4mil的间距你的板厂应该做不了绿油桥,即使能做,成本应该也会增加不少;再者,焊盘大,钢网小,上锡量不够,更容易虚焊。
    建议还是用nsmd设计,焊盘可以做大到pin间距只有4mil,但是soldmask做小点,以便板厂上绿油桥,跟板厂咨询一下最小绿油桥间距

网友:
    有问题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