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和捕捉栅格???

楼主(2019-07-03):
怎样设置和捕捉栅格???

网友:
原理图的格点:
document Options里设置吸附格点和可视格点,以及吸附的范围。
preference->Schematic->grids里设置格点是点状还是线状,以及颜色,以及预设几种格点。

PCB的格点:
按L设置格点是否可见,以及颜色。
工具->格点管理,进行具体设置,颜色也可以这里设置。直接修改默认的那个即可,也可以自己新建(有卡迪尔坐标和极坐标两种,一般用卡迪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