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右下角的框如何更改?

楼主(2019-07-03):
请问下各位,怎么才能让这个File只显示XXX.SchDoc而不是带着一堆路径的?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谢谢了!

网友:
可以自己画
不勾选“title block”就不会显示系统自带的框,然后自己画就可以了。
还可以把画好的原理图保存为模板,下次新建原理图的时候右下角的框就是你自己画的框了。

网友:
系统自带标题栏,file属性是默认的修改不了也删去不了,你可以画方框部分遮住。

网友:
    找到对应的模版,修改一下,将下边的字段改成documentname,不带路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