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与17.2同时安装在D盘

楼主(2019-07-03):
各位大佬,怎么在同一台电脑上同时安装16.6和17.2啊?有安装指导吗?
最近做欧美客户的项目,客人用17.2版本;做国内客户项目,用16.6版本。
想在电脑上同时安装16.6和17.2版本。
请各位大佬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同求  现在用的16.6,也想装个17.2

网友A:
    可以先安装16.6破解,然后再安装17.2,把16.6的license manager12.01卸载掉,共用一个licenes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安装16.6破解,然后再安装17.2,把16.6的license manager12.01卸载掉,共用一个licenese

    多谢大师,有17.2安装下载么

网友:
    直接下载吴川斌的破戒大师 一键搞定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先装17.2,再装16.6就可以了

楼主:
抽空试一试吧,现在安装的是是16.6,用的吴川斌的破戒大师破解成功。17.2还没安装,等抽空安装试试。公司的电脑加了域,安装了麦咖啡,电脑整天卡的不行,硬盘利用率一直在90%以上,风扇转的飞起,安装17.2可能要半天时间

网友(2019-08-13):
引用 楼主:
    抽空试一试吧,现在安装的是是16.6,用的吴川斌的破戒大师破解成功。17.2还没安装,等抽空安装试试。公司的 ...

    换电脑,配置不高如何画图啊

网友(2019-09-22):
    谢谢指导。我17.2已经装了。再装16.6亲自试验一下。来更新结果。

网友(2020-03-03):
    请问有两个版本都安装成功的吗

网友(2020-05-28):
    请问16.6和17.2同时安装的话是装在同一个盘里还是不同盘比较好?

楼主(2020-07-17):
    都可以,同一个盘也行,我装了16.6和17.4,17.2不装了,公司用16.6,有些客户用17.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师,有17.2安装下载么

用吴川斌阿里狗下

网友:
    简单方法就是去老吴的博客下载一个阿里狗破戒大师,非常好用,可以同时安装

网友:
    曾经试过,装了17.2再装16.6,17.2就用不了,反之,装了16.6.再装17.2,16.6用不了了,同问。咋回事

楼主(2020-09-09):
    我装了16.6和17.4可以同时用,现在基本就用17.4了,很少用到16.6

网友C(2021-09-10):
    请教一下,是先装高版本还是低版本呢?谢谢!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是先装高版本还是低版本呢?谢谢!
@楼主

最好是先安装16.6,然后再安装17.2即可!16.6共用17.2的licens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了16.6和17.4可以同时用,现在基本就用17.4了,很少用到16.6

    大神,有安装指导吗,可以帮忙分享一下不?~!

网友:
    可以的,不过License要装17.2的,16.6可以共用.

网友(2021-10-24):
    请问大神有在win10上安装成功166和172或者同时安装成功166和174的,能写下安装步骤吗?我也是一直只能成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