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方案分享,光伏并网发电装置的系统实现

楼主(2019-07-03):
    经典方案分享,光伏并网发电装置的系统实现

    一、项目概述

    1.1 项目摘要

    系统以FPGA为控制核心,由MOSFET管全桥逆变电路以及其IR2110对其驱动、SPWM(正弦脉宽调制)波的生成、电压电流的检测、相位频率跟踪等模块组成。其中SPWM波由在FPGA内部由软件产生的三角波的正弦波经数字比较器比较产生。通过改变正弦波的幅值来调节调制比,调节SPWM波的占空比,从而调节电压来达到功率最大。采用MPPT算法对系统进行功率最大跟踪。此系统还实现系统的欠压和过流保护,同频同相控制。

    1.2 项目背景/选题动机

    随着当令能源的消耗日益剧增和传统能源的日趋减少,以及使用传统能源所带来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渐增加,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等诸多问题,对于开发新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光伏并网是太阳能利用的发展趋势,光伏发电系统将主要用于调峰电站和屋顶光伏系统。在光伏并网系统中,并网逆变器是核心部分。DC-AC逆变环节主要使输出电流与电网电压同相位,同刚获得单位功率因数。

    选题动机:目前作为基础设施的电力行业正在努力利用太阳能,为电力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光伏并网发电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和制约太阳能应用的关键技术,本设计主要对光并网发电中的一些技术做了相关研究,本设计主要实现了模拟光伏电源由直流转换为单相交流电源的功能,具有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和频率相位跟踪功能,另外增加了相关的保护和显示功能。而且太阳能光伏发电市场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国家扶持力度较大, 2011年7月30日中国首座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公安消防站投入使用,光伏发电具有较广泛的前景。

    二、需求分析

    2.1 功能要求

    设计并制作一个光伏并网发电模拟装置,其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用直流稳压电源US和电阻RS模拟光伏电池,US=60V,RS=30Ω~36Ω;uREF为模拟电网电压的正弦参考信号,其峰峰值为2V,频率fREF为45Hz~55Hz;T为工频隔离变压器,变比为n2:n1=2:1、n3:n1=1:10,将uF作为输出电流的反馈信号;负载电阻RL=30Ω~36Ω。

    (1)具有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功能:RS和RL在给定范围内变化时,使 ,相对偏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

    (2)具有频率跟踪功能:当fREF在给定范围内变化时,使uF的频率fF=fREF,相对偏差绝对值不大于1%。

    (3)实现相位跟踪功能:当fREF在给定范围内变化以及加非阻性负载时,均能保证uF与uREF同相,相位偏差的绝对值≤5°。

    2.2 性能标准

    (1)当RS=RL=30Ω时,DC-AC变换器的效率 ≥80%。

    (2)当RS=RL=30Ω时,输出电压uo的失真度THD≤1%。

    (3)具有输入欠压保护功能,动作电压Ud(th)=(25±0.5)V。

    (4)具有输出过流保护功能,动作电流Io(th)=(1.5±0.2)A。

    (5)过流、欠压故障排除后,装置能自动恢复为正常状态。

    (6)当负载温度过高时,系统停止工作。

    三、方案设计

    3.1 系统功能实现原理

    1.最大功率跟踪方案

    采经典MPPT算法,对光伏电网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进行连续采样,寻找P=U*I最大的点,即最大功率点。此方法变化步进由模拟光伏电池输出端的电压变化速率决定,能够快速逼近最大功率点。

    2. DC-AC电路方案

    我们使用FPGA产生SPWM波信号驱动半桥或全桥DC-AC逆变器,经输出LC滤波后得到逆变信号。此方案中SPWM波的产生是由软件实现的。DC-AC的逆变电路由分立元件搭建的,采用高速功率开关IRF540N及MOS管驱动芯片IR2110搭建电路。通过调节调制比来调节MOS管的通断,从而调节逆变电压的大小。

    3.同频同相控制方案的实现

    采用边沿触发法和数字反馈调节法进行调整。分别对输入参考信号和反馈信号利用比较器整形之后,对其上升沿进行检测,这个操作由硬件实现得到其频率和相位的差值,在FPGA内部由数字反馈的方式对再对输入信号进行相位调整,这些操作都由软件实现。

    4.欠压、过流,温度过高保护电路

    通过检测输入电压Ud,输入电流Id和输出电流Io的数值,用ADC0809转化为数字信号反馈到FPGA控制系统中,FPGA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来实现欠压和过流保护。通过温度传感器对负载温度进行测量,当温度过高时控制继电器断开。

    5.单相全桥逆变电路及其驱动电路

    采用IR2110为半桥驱动芯片,只需连接自举电容,利用内部自举电路即可实现对桥路的驱动,对于全桥电路只需将两片IR2110驱动各自的半桥即可。

    6.电压电流的测量

    输入电流的测量通过测量串入回路的小电阻的两端的电压,再由AD620放大100倍,再进行A/D转换再让FPGA计算出当时所检测到的电流大小,并显示;

    7. 输出端电流Io为交流,先同测输入端电流方法一样放大100倍后,再由AD637转为直流电压再同(2)中计算并显示。

    3.2 硬件资源配置

    放大器使用AD620,有效值转换使用AD637,A/D转换使用ADC0809,最小系统使用FPGA,驱动芯片使用IR2110,MOS管使用IR540,温度传感器使用ST公司赠予的STEVAL-MKI062V2开发套件中的温度传感器,以及一些元器件

    3.3系统软件架构

    三角波的生成:计数器从0000000000增到1111111111,再从1111111111减到0000000000,则可以得到一个10位的三角波。

    正弦波生成:用MATLAB生成一个十位的mif文件,再把这1024个点产生1024个地址,把地址存入ROM中,读出采样数据即可得到所要正弦波。

    SPWM波是由三角波与正弦波进行比较,正弦波幅值大于三角波的幅值时,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3.4 系统软件流程

    FPGA通过检测ADC0809上读回来的的输入电压电流,和输出电流,首先对这几个值进行转换,比如电流值要通过计算得到,然后再比较是否欠压和过流,如果欠压或者过流了控制继电器断开,0.5s之后再一次检测,如果没有欠压或者过流就直接进行最大功率跟踪,然后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出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流以及输入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