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ad into databook功能的使用

楼主(2019-07-03):
刚刚接触mentor软件,在使用mentor自带的教程Prj时,发生了一些问题。
工程为:C:\MentorGraphics\EEVX.2.3\SDD_HOME\Documentation\xpedition_Tutorial\LessonFinal\LessonFinal.prj

在dxdesigner中选择器件然后右键点击,在弹出菜单中选择Load into databook,会弹出下面这样的message。

点击ok后需要输入Database的登陆用户名密码:

问题是,这个是mentor自带的库,所以用户名密码不知如何填写,文档里也没看到相关说明...不能正确输入的话,就无法访问databook的感觉...
难道需要另外配置系统的odbc??

工程里databook的设置为:
..\Library\DatabookData\SampleSQ.dbc

网友A:
这个自带的database是微软的Access做的,需要在ODBC重新添加一下Microsoft Access Driver,然后再在Dxdatabook重新加载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带的database是微软的Access做的,需要在ODBC重新添加一下Microsoft Access Driver,然后再在Dxdatab ...

谢谢,好像的确是配置的问题,另一台电脑上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