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传导CNR值只有37,有没有调试过GPS的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9-07-03):
如附件所示原理图:gps传导CNR值只有37,有没有调试过GPS的大神指导一下!非常感谢!GPS-LNA与MT6625直接连接的,中间未留匹配。LNA采用MXDLN16G,卓胜微。SAW采用的是SAFEB1G57KE0F00,MURATA三工器采用TP2012-A1255DA,ACX三工器到天线端贴0R三工器到SAW用18pFSAW到LNA只有串联一个9.1nH。

网友A:
LNA后端匹配为什么不留?还有LNA后端离芯片距离有多远?距离短的话,应该问题不大,距离长的话,推荐加个一级滤波器(矩形系数好一点的),另外匹配也留一下。最好能把PCB也发出来看下,能看下周围的走线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电路也是那样的,这好像是MTK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NA后端匹配为什么不留?还有LNA后端离芯片距离有多远?距离短的话,应该问题不大,距离长的话,推荐加个 ...

后端默认的设计就没留匹配,距离也不长!第一个案子也没关注这里,后面的都有加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