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共模电感的电感范围与工作的额定电流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有公式可以推导没有?

楼主(2019-07-03):
请问,共模电感的电感范围与工作的额定电流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有公式可以推导没有
下面是我找的一份资料里面是这样描述,但我感觉很模糊,不知他这组数据是怎么推导出来,请大神帮我解答下?非常感谢!

L的电感量与EMI滤波器的额定电流I有关,参见表1。需要指出,当额定电流较大时,共模扼流圈的线径也要相应增大,以便能承受较大的电流。

网友A:
    应该跟共模电感的漏感产生差模电感抑制差模干扰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共模电感的漏感产生差模电感抑制差模干扰有关系吧

我想法和你一样

网友:
额定电流大,线径肯定也粗,如果绕磁芯电感,电感量肯定大不了,要不磁芯就非常大,但常见的滤波器,20A的也就手掌心那么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