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strate 过孔问题

楼主(2019-07-03):
请教一下,为什么过孔都是正方形的盘?为什么不是圆形呢

网友:
    不都是你自己设置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吗   点击过孔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A:
    依次打开Constraint Manager --->Physical--->Vias选项里进行设置,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次打开Constraint Manager --->Physical--->Vias选项里进行设置,希望能帮到你。

    感谢,我是想知道设定为正方形的过孔,是出于哪些考虑

网友(2019-08-14):
    实际via打孔,有方形的吗?我看到的都是圆的

网友(2019-10-09):
    你没有设置好,改下就好了

网友(2020-06-11):
    方形的孔怎么钻?钻头一般不都是圆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