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组pin,配置成特定功能时(如I2C)时,pin的电气特性是在哪里配置的???

楼主(2019-07-03):
        将一组pin,配置成特定功能时(如I2C)时,pin的电气特性是在哪里配置的?

根据Document中的pinctrl.txt中所说:
Rather hardware engineers think that "GPIO mode" means that you can software-control a few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the pin that you would not be able to control if the pin was in some other mode, such as muxed in for a device.
是否是指:只有在将一个pin指定为gpio-mode时才能使用软件控制其电气特性。那么如果将pin的功能指定为I2C、UART或者I2S的话,pin的电气特性是在何时何处配置的呢?
另外,请教一下,I2S使能时,它所使用的数据引脚的电气特性是怎样的(输入/输出/拉高/拉低)。还有,如果是使用一个6mic的麦克风阵列,使用I2S时,I2S的pin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请路过的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