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偏置电容位置关系讨论

楼主(2019-07-03):
如下图所示,在功放的偏置电容有三种位置关系,经过测试发现,第二和第三种连接方式具有相同的性能,这是由于什么原理造成的呢?

网友:
如果第一个电容容量合适的话后面几个电容的位置不怎么敏感
如果是做宽带馈电网络的话一般是间隔将近一个1/4波长

网友:
引用电巢APP,EDA365汪老师回答:因为有1000pf,所以我推测你这两个电容是电源滤波电容,现在参与了匹配,说明pcb设计上电源和器件之间的电感隔离设计有些不当。现在你说的现象,本身首先要检查两个电容的接地PCB设计是否良好,是不是真正的射频地,是否有就近的射频接地孔,还有两个电容的位置,小电容要更靠近器件,1000pF应该靠近电源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