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板层设置问题

楼主(2019-07-03):
如图,我怎么把非电气层的103~往后的层设置小一点 ?

网友A:
有显示不全补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显示不全补丁吗

不清楚 有关 显示不全的补丁阿

楼主:
已解决,以Asci码格式保存成低版本,然后重新导入就行了。

网友:
    export  Power PCB3.5   ASC格式,再import ASC ,编辑 Layer setup

网友:
    这个是你选择了maxmimum layers 后显示的  没有关系 不影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