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硬件设计--单板电源类

楼主(2019-07-03):
1.DCDC电源芯片复用的技巧

2.请教开关电源供电的电源滤波问题!

3.Buck取样电阻三种位置的选择

4.DC-DC升压电路咨询

5.怎么提供-5v的电压

6.请教一下如何解决开关电源电感叫的方法.

7.请解答电源线和地线之间噪声的产生原因

8.这个3.3V输出的电源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9.关于RTC电路的讨论

10.DC-DC升压电路咨询

11.DC-DC升压电路咨询

12.主板上这两部份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

13.DC-DC的升压与降压是如何实现的?

14.求助:电源滤波,纹波,接地问题。

15.请教关于电源冷备份的设计

16.请教关于电源冷备份的设计

17.急求:电流检测电路!
关于三端稳压器的咨询

18.2440芯片发热并不断重启有何原因

19.[求助]关于电源滤波

20.电容冒烟的问题

21.DC/DC 空载是电压输出正常,带载时输出电压降低几乎一半

22.DC/DC中升压或降压电感应该如何的选择

23.求一分二电路

24.用这个电路把12V电源转5V电源给芯片供电,行不行

25.用这个电路把12V电平转换成5V电平,可以吗

26.555定时器发热严重,请问该如何解决?

27.请教:在开关电源中硬启动与软启动的定义

28.求教 DC/DC转换电源(24V->18.5V/1.35A)

29.求一个电源保护电路

30.LDO过压保护电路

31.请教下主板上的电源模块

32.一个DC5V-5V隔离电源

33.请教关于-5V 芯片工作原理的问题

34.求降压方案

35.电源掉电时候切换电池工作如何设计呀?

36.电源掉电时候切换电池工作如何设计呀?

37.DC/DC的反馈线怎么接才好?

38.请教下BGA滤波电容的放置问题。

39.将3.7V直流降到3.3V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40.向高手请教MOS管的问题

41.急,关于降压问题,在线等~~~

42.上电回钩的原因?

楼主:
43.需要一款DC-DC芯片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7109&fromuid=332468

44.求助分析电路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7797&fromuid=332468

45.串联电池 平衡充电 如何实现?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9603&fromuid=332468

46.1.2V, 1.3V 的3%精度300mA/500mA电源怎样做?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1130&fromuid=332468

47.dc/dc模块电源为什么在实验室可用而在汽车里却不行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0616&fromuid=332468

48.直流电源芯片有这样用的吗?

49.求助这个电路如何防干扰的?

50.如何做一个5V输出电源方案呢

51.关于电源芯片的选择

52.如图黑色方框中的计算公式?

53.那位大侠有空进来帮小弟分析下此电源原理!

54.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

55.高手推荐一个好用的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

56.大功率单片开关电源设计

57.多路输出反激式电源电磁兼容问题研究

58.一个 DC-DC 产生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
59.请教掉电瞬间保存数据的电路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7589&fromuid=332468

60.双向二极管的作用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8049&fromuid=332468

61.FPGA电源设计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9721&fromuid=332468

62.处理器
菜鸟提问,电路中EEPROM和FALSH的作用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8145&fromuid=332468

63.请问这个SRAM的上升时间在哪里看得到?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9002&fromuid=332468

64.关于DDR2终端电阻的添加?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9406&fromuid=332468

65.请教下面的一个电路

66.7805+7V稳压管可以输出12V吗?

67.电源电路的设计(求教)

68.谁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荷泵如何工作??

69.内核工作频率与时钟频率的区别?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9592&fromuid=332468

70.mobile DDR引脚连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9616&fromuid=332468

71.mobile ddr 地址线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9771&fromuid=332468

72.FPGA实现PCIe设备时的一个问题【图已补上】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0097&fromuid=332468

楼主:
73.数字电压与模拟电压

74.谁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荷泵如何工作??

75.各位大侠,帮忙看下这个升压电路

76.电源干扰

77.电源杂讯问题

78.开关电源芯片输出电压偏高?

79.关于电源问题。。高手进!

80.请教一下输出二极管过热,如何解决?

81.输出电压偏高怎么解决?

82.浪涌保护

83.请教防电源反接的电路保护措施有那些?

84.关于开关电源的问题 求指点

85.电源阻抗过大

楼主:
86.关于DCDC储能/释放电感的疑问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506&fromuid=332468

87.线性稳压器和电压基准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69&fromuid=332468

88.求一款电源IC,成本不计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44&fromuid=332468

89.电源电路设计(求助)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80&fromuid=332468

90.板子开机瞬间大电流的测试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37&fromuid=332468

91.请教,48V直流电加到220S5V模块上,交流模块照常工作。谢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40&fromuid=332468

92.求救,开关电源芯片LM2596尖峰脉冲怎么处理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87&fromuid=332468

93.手机在充电时如何检测电池电量?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30&fromuid=332468

94.关于锂电池充电电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314&fromuid=332468

95.紧急求救!!关于交流整流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456&fromuid=332468

求教一个板用电池的发展方向问题~

96.电路中-5V是怎么算出来的

97.电源输出端的 大电容如何选择

98.今天在调试中遇到的一个电源问题,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

99.这个芯片连接有问题吗

100.如何调整脉宽的?

101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作用。

102.LM22676与MIC29302的区别

103.图中过压保护后电压稳定在4.3,如何实现的呢

104.高压瓷片电容与电阻串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