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硬件设计--处理器类(39)

楼主(2019-07-03):
1.数字信号,离散信号,模似信号的定义和区别?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90-1-318.html

2.MMU存储器原理

3.SDRAM的时钟信号是正弦波吗?

4.max3232外围电路中的电容的选择?

5.电路分析求助,在线等,急!!

6.请教几个关于CPCI时钟线长度的问题?

7.系统时序基础理论---对理解告诉数字时序及绕线很有帮组

8.请教高手DDR2设计问题。。。

9.千兆网接口下面内电层扣铜了,怎么计阻抗?

10.有用过MAX1778的xdjm吗?

11.嵌入式系统的高手进来瞧

12.用CD4017搭建一个50分频电路,求教

13.S3C6410NAND Flash启动方式

14.用CD4017搭建一个50分频电路,求教

15.关于SDRAM的问题,大侠帮忙啊!

16.keilu2版的调试手册

17.请路过的朋友解答一下小弟的问题——关于上电复位

18.ddr2 的接续问题

19.S3C2450如何扩展为128M的DDR2

20.有几个看门狗电路,那个是正确的

21.请教 计算机上电过程 ?

楼主:
22.求DDR2 200PIN接口的封装和信号线定义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2058&fromuid=332468

23.DDR3 中 DM 信号 是干吗用的哈?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2000&fromuid=332468

24.s3c6410信号匹配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4351&fromuid=332468

25.s3c6410信号匹配

26.请教大虾们三极管的问题
27.555电路基本知识

28.CF卡详细介绍

29.稳压二极管

30.晶体下面的地是否要多打过孔?

31.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英文版

楼主:
32.FPGA实现PCIe设备时的一个问题【图已补上】

33.时钟晶振问题

34.DDR2嵌入式应用问题

35.引脚悬空的疑问

36.请了解的通知推荐一款时钟延迟芯片,谢谢。

37.不同公司的主IC,用同一型号的DDR芯片,DDR布线规则是一样的吗

38.幅频和相频?

39.数字电压与模拟电压

40.这个CPU的地址线为啥不是从0为开始的?

41.菜鸟提问;DDR的一点小问题

42.示波器测了时钟线的串阻有频率,周围的晶振也有频率,那主控芯片是不是已经在运行了?

43.请教数据同时写入两个地址单元里面是怎么回事

44.ASIC逻辑综合

45.f330在50度条件下容易死机

46.求教NAND与NOR的区别及其应用场合!

楼主:
47.DM9161温度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85&fromuid=332468

48.关于千兆以太网芯片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68&fromuid=332468

49.什么情况会导致CPU烧坏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73&fromuid=332468

50.平板电脑(MID)设计问题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152&fromuid=332468

51.请教关于CPU主频,DDR2频率和FLASH时钟频率的关系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787&fromuid=332468

52. 求教HR911105ADM9000通信问题

53.程序容易跑飞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