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硬件设计--接口设计类(51)

楼主(2019-07-03):
1.原理图中的按键部分,请懂的进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104-1-311.html

2.USB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086-1-311.html

3.关于差分信号(Differential Signa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2108-1-309.html

4.谈谈TTL和CMOS电平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2074-1-309.html

5.请高手帮忙设计RS-232的延长电路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2972-1-308.html

6.求教USB Fuse及OC動作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2198-1-308.html

7.串口通信专题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40-1-313.html

8. 到底是CMOS还是TTL

9.VGA输出有水纹波,是否和LAYOUT有关?请帮忙分析

10.Mini-PCI接口规范, eSATA接口规范

11.地址译码电路

12.请教:时钟电路问题.

13.请问在10M以上的速率时用什么连接线?

14.5v器件与3.3V器件连接问题,请指教

15.USB2.O设备接口差分线注意事项

16.usb的布板我怎么布 对不对 请教了!

17.关于负载的问题

18.RS485与RS232的区别

19.17.关于IIC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64&fromuid=33246817

补充内容 (2019-7-10 18:13):
RS-485半双工延时问题讨论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5379&fromuid=332468

USB LAYOUT设计分享经验和探讨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25&fromuid=33246...

楼主:
22.请教一下:pci设备的地址问题,寻址过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2164&fromuid=332468

23.请教一个关于PCI卡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2142&fromuid=332468

24.8PIN MINI USB不能连接电脑无法识别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3386&fromuid=332468

25.射频匹配网络令人头疼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2233&fromuid=332468

26.关于RJ45插座(HR911130C)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3919&fromuid=332468

27.请教DVI信号布线问题

28.调试EPM7256SRC-15遇到的奇怪问题

29.请斑竹帮忙解释这个问题。。。。。。上个楼主太坏了,自己懂了就跑了。。。。。

30.请教 显卡DVI信号电平是多少?

31.关于差分信号和差分布线!~

32.求教RTL8201问题

33.请教!关于i/o电压。。。。

34.HDMI

35.请教要怎么样去判断哪些网络是需要走成差分信号的

36.求USB-RS232的驱动

37.spi接多个外设问题

38.USB正负端电源不平衡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教?

39.SPI误码问题

40.LVDS

41.差分线间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42.差分线中间是否需要铺地?

43.差分线等长问题

44.低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短路保护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
45.简易而实用的3.3V<=>5V逻辑电平转换电路

46.cycloneiii外部有5V的信号,应该如何设置才能兼容?

47.怎样防止RS485总线并联多个设备时,其中一个设备RS485坏而不影响其它设备通信?

48.3.3V与5V系统接口兼容问题

49.谁能看一下这个端接该怎么匹配?

50.求助!!PCI接口基于3.3V设计而实际插槽是5V的,怎麽办

51.不同的差分电平怎么相接?

52.不同的差分电平怎么相接?

53.某电路工作异常,用示波器表笔碰一下引脚就正常了

54.串口没东西

55.USBOTG电路的问题

56.上拉下拉的问题

57.RJ45以太网灯不正常工作

58.USB接口可以设计成既可以进行充电器对设备充电,又可以在使用U盘时候对U盘供电吗?

59.SD卡改成TF卡,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帮看一下

60.JTAG口有哪几个根?有哪些脚是可以省掉不要的?

61.串口反接问题

62.问一下CANBUS总线和i2c总线有什么区别?

63.请教一块板子上的两个CPU之间用串口通讯的电路设计

64.逻辑分析仪分析红外、I2C、UART、SPI

65.USB模块电路-这两个电容作用

66.上拉电阻不要行不行

67.lvds receiver是什么东东?

68.关于电话线的双工的实现办法

69.基于ADM2483的RS-485通讯电路

70.transformer 一边接地,一边接1.8V的直流电源作为偏置

71.手机充电接口定义

72.USB数据传输与充电状态识别

楼主:
73.请教有关接口电平转换的芯片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417&fromuid=332468

74.如何把一组信号转换为完全相同的两组信号?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81&fromuid=332468

75.I2C书籍或文档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31&fromuid=332468

76.关于差分布线Howard L. Heck给的10点建议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41&fromuid=332468

77.求解,有关DTMF信号处理 MT8888C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82&fromuid=332468

78.关于千兆网芯片和百兆网芯片差分信号的对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01&fromuid=332468

79.关于过压保护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02&fromuid=332468

80.CAN总线节点问题,外接设备多少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07&fromuid=332468

81. OTG 这个原理图不是很了解,
82.关于BAV99的作用

83.关于网络变压器的极性

84.关于输入信号串接电容和电阻的问题

85.关于一个EMC的问题,请大虾们指教

86.各位高手劳烦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

87.8位的INAND可以用4位的SDIO接口直接读取吗?

88.USB保护地与信号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