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变压器什么情况下需要配备零序保护?

楼主(2019-07-04):
    你知道变压器什么情况下需要配备零序保护?

    摘要:零保护分为零序电流保护和零序电压保护,通常会配以继电器或微机保护装置进行电路的保护。那关于零序保护你有又了解多少呢?关于变压器什么情况下需要配备零序保护呢?

一、零序保护定义
    在大短路电流接地系统中发生接地故障后,就有零序电流、零序电压和零序功率出现,利用这些电气量构成保护接地短路的继电保护装置统称为零序保护。

二、零序保护原理简介
三相电流平衡时,没有零序电流,不平衡时产生零序电流,零序保护就是用零序互感器采集零序电流,当零序电流超过一定值(综合保护中设定),综合保护接触器吸合,断开电路。零序电流互感器内穿过三根相线矢量。

正常情况下,三根线的向量和为零,零序电流互感器无零序电流。当人体触电或者其他漏电情况下:三根线的向量和不为零,零序电流互感器有零序电流,一旦达到设定值,则保护动作跳闸。

变压器需要配备零序保护的情况一般有三种

1.多台变压器同时运行,只需要1-2台接地运行;
若不止一台变压器时,运行方式往往只允许1-2台接地运行,设计采用中性点零序电流继电器与经相邻变压器中性点零序电流继电器控制的零序电压继电器配合使用的变压器保护方案,保护回路设计先跳中性点不接地变压器,然后中性点跳直接接地的变压器,以防止不接地系统故障点的间歇性弧光过电压危及电气设备的安全。为避免全厂所有变压器全部被切的严重后果,保护时间应逐级配合,先断开母联或分断路器,再经零序电压元件跳开中心点不接地主变,最后经零序电流元件跳开中性点接地主变。

    2.变压器中点有可能接地运行;
    对中性点有可能直接接地运行,也有可能不接地运行的主变,因失去接地中性点引起的电压升高,应装设相应的保护装置。在直接接地时用零序电流保护。在中性点不接地时用零序电压保护或装设放电间隙保护,放到间隙保护起到过电压保护的作用,当放电间隙被击穿形成零序电流通路时,利用接在放电间隙回路的零序电流保护,切除该变压器。变压器采用放电间隙保护,放电间隙装于变压器中性点与地线之间、有棒形、球形、角形等多种形式,实际安装中可以棒形用得最多,零序电压保护动作电压按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保护安装处可能出现最大零序电压整定。

    3.变压器高压侧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
    对变压器高压侧中性点直接接地的自耦变压器和三绕组变压器采用零序过电流保护,取自变压器中性点的零序CT安装无方向零序保护,在主变两侧分别装上零序保护,了为满足选择性可增设零序方向元件。方向元件用各断路器侧CT的自产零序电流。主变中性点零序电流互感器的极性接线可以将中性点零序电流保护指向本侧母线或主变侧。采用断路器处的零序电流保护,和一般高中压侧方向指向各自的母线,但当中压侧不无源时,高压侧零序方向可指向主变。指向母线保护的范围以为断路器电流互感器安装处开始,需要与线路零序保护配合。指向主变变压器,需要主变压器另一侧出线的接地保护相配合。采用主变中性点处地零序电流保护,则保护范围比断路器处零序电流保护比要宽一些。小浪底目前运行的主变中性点零序电流保护无方向,这样的整定配合比较清晰方便,一是限制跳开母联断路器,二是限制跳开本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