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测试时,液晶屏花屏,移行,出现小点点怎么办?

楼主(2019-07-04):
如题,最近在一个产品的EFT测试( L1 L2 L3 N PE   +-4kv 5kHz)时候,液晶屏出现花屏,移行,小点点的情况,必须在对液晶屏驱动芯片复位之后,才能正常显示。但是随着EFT的测试的进行,此问题依然会出现。

硬件连接:  主机部分--------->(通信线{485/GND/+5V})--------------->显示部分。

目前的整改方法:已经在主机和显示的通信线上加了两个磁环(铜芯线在其中一个磁环绕了两圈,另一个直接夹在线上),主机的485通信A,B上加了一个贴片202共模电感,GND和+5V上也加了一个贴片202共模电感。但是上述现象还是会出现。

求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不仅仅是信号部分有问题,电源部分也可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主机的485通信A,B上加了一个贴片202共模电感,GND和+5V上也加了一个贴片202共模电感,这两个都加磁环了吗?如果加磁环没有效果,那应该是其他地方干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