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两个相同的设备并排放,电磁发射情况怎么分析。两个和一个差异大吗?

楼主(2019-07-04):
请教各位大神 ,两个相同的设备并排放,电磁发射情况怎么分析。两个和一个差异大吗?感谢!

网友:
    要看干扰源的波长和摆放距离的关系,另外还有两个源之间的相位差。可以参考天线阵的基本原理。一些情况下会存在在某一方向上辐射加强的情况,也有相互抵消的情况。

网友:
    应该有些频点会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