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如何测量通过滤波器后共模干扰滤除多少?

楼主(2019-07-04):
想请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共模干扰通过磁环以及共模滤波电路后,如何来测量干扰被滤除了多少?或者能否通过什么计算公式计算出干扰被滤除了多少?请大家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公式应该有,但是需要推导,相当复杂,最简单的可能就是你把加共模滤波电路前后的数据比较一下,大致估算一下。

网友:
    有仿真软件没? 建议仿真一下!因为eft的频带很宽,还有就是共模电感的寄生参数很多

所以其实还是直接的测试比较能说明效果

网友:
    就是插损了,仿真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