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走线or铺铜?

楼主(2019-07-04):
    最近看到一个老外画的多层板,表层的GND没有使用大片的铺铜,只用一根走线将最外圈的地孔连起来环绕一圈。
请问各位大神,这种画法和铺大片的铜皮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点?

网友:
    一般表层铺铜主要针对双面板,多层板有独立的地平面,不用考虑。
还有,板子密度大,表层铺铜和不铺基本没区别。
至于板边的一圈地孔主要是屏蔽用。

网友:
    是残铜率的不一样吧~~
    如果没有参考需求,不铺也是可以的~~

网友A:
    老外外包的板子吧,我们公司就是老外画一点,其它让外包接着拉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外包的板子吧,我们公司就是老外画一点,其它让外包接着拉完。。。

    我手里的资料确定是完成的,不是半成品。

网友B:
从图片上看,这是AD画的,地孔都开路没有铜皮贯通,我感觉你把铺铜关掉了,所以只留下铜皮上的布线。这个设计应该有大面积铺铜的,有地孔就有铺铜。

    我来讲讲我对铺铜的理解,要不要铺铜和几层板没有关系的,跟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或数模混合电路关系也不大。
铺铜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1.信号完整性;2.物理机构考虑
    1.信号完整性,有效的铺铜产生板级电容,可以电源滤波可以降低信号回流阻抗;铜皮接地也可以改善EMC。
2.物理机构考虑,铺铜可以增加散热面积利于单板散热,铺铜利于线路蚀刻,平衡铜防止翘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上看,这是AD画的,地孔都开路没有铜皮贯通,我感觉你把铺铜关掉了,所以只留下铜皮上的布线。 ...

    但是要注意铜皮与信号线之间的距离,不要过近。防止改变传输线的阻抗,造成信号反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上看,这是AD画的,地孔都开路没有铜皮贯通,我感觉你把铺铜关掉了,所以只留下铜皮上的布线。 ...

坏处你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处你没说。。。。

    非要说铺铜的坏处,那我就说三点吧 !
    1.铺铜不细心,可能会有死铜产生ESD问题,会有短截线生成天线效应,恶化EMC.
2.铺铜打孔不规范,可能还会恶化EMC性能,铜皮边缘不能悬空太多,孔距离控制在信号波长1/4波内最好(一般是足够的,几乎不用考虑哦)
3.大面积铺铜gerber没有检查好,可能焊接时会意外短路。

网友:
    楼上厉害,对于小白来说只要不铺白不铺就行了。

网友(2019-08-20):
    环绕一圈应该是滤除干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