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LDO,DC——DC滤波电容都怎么取值?

楼主(2019-07-04):
请问反激式开关电源前级滤波电容和次级线圈输出电压滤波电容怎么取值?dcdc电源输入和输出滤波电容怎么取值?ldo输入和输出滤波电容怎么取值?

网友:
    根据手册推荐选择

网友:
    1.一般要选择多个电容并联减小ESR;
2.为增加去耦带宽,电容容值差异在两个数量级;
    3.为保证安全,电容耐压值建议2~3倍冗余设计;
4.具体电容参数可以参照具体电源芯片的参考设计。

网友(2019-08-20):
    d电容不是越多越好,最好是按照推荐值,这个是厂家测试过了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