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S中用Unicode编码发送中文

楼主(2019-07-05):
SMS中用Unicode编码发送中文

作者: 陈轶飞

关键词: SMS、PDU、Unicode、GB2312、linux、编码转换

SMS是由Esti 所制定的一个规范(GSM 03.40 和 GSM 03.38)。有两种方式来发送和接收SMS消息:文本模式或者PDU(protocol description unit)模式。文本模式只能发送普通的ASCII字符,而要发送图片、铃声、其它编码的字符(如中文)就必须采用PDU模式。
PDU模式中,可以采用三种编码方式来编码要发送的内容,分别是 7-bit编码、8-bit编码、16-bit编码。7-bit编码用于发送普通的ASCII字符;8-bit编码通常用于发送数据消息,比如图片和铃声等;而16-bit编码用于发送Unicode字符。在这三种编码方式下,可以发送的较大字符数分别是 160、 140、 70。
若要发送中文(或日文等),必须采用PDU模式的Unicode编码方式。
我最近参与了一个在linux下收发短信的项目。其中,需要实现中文的发送和接收。由于原来没有中文编码、Unicode编码的经验,所以查了一些资料,也在一些论坛上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希望对以后再做类似项目的朋友有个帮助。我写的比较简单,关于PDU的规范,可以看这里:http://www.ascend-tech.com.cn/sustain/SMS_PDU-mode.pdf ,或者去wavecom的网站上找找看。

1、 GB2312 编码到Unicode 编码的转换

在 Redhat 7.3系统上,默认是用GB2312编码保存中文字符的(对于中英文混合的文本也是如此)。所以首先需要把 GB2312 编码的字符串转换到 Unicode编码的字符串。GB2312编码是一种多字节编码方式,对于中文,用2个字节表示,对于英文,用1个字节表示,就是英文的ascii码。(注:我没有仔细看过GB2312编码的规范,以上理解是实际开发中得出来的,不能保证正确性)。Unicode编码是双字节编码方式,对所有字符,都采用2个字节编码。在linux平台上,GB2312编码到Unicode编码的转换,可以有三种实现方式(或者更多):
1)、用 mbstowcs () 函数。就是多字节编码到宽字符的转换。我试过它,可以正确的转换,但是这个函数可能不是很可靠。

2)、用 GB2312 à Unicode 的转换表,手动查表转换。网上有这样的转换表,你需要对每一个GB2312字符,根据它是中文字符还是英文字符,分别转换。

3)、用 iconv () 函数。这可能是linux上的标准的方法,不仅可以转换GB2312到Unicode,还可以在任意的两种编码之间转换(前提是linux系统要支持这些编码)。
首先要用 iconv_open(), 打开一个转换句柄,指定两种转换前的编码和转换后的编码。
然后用 icnov() 作转换。较后用 iconv_close()关闭句柄,释放资源。

#include <iconv.h>

#define BUFLEN 200
char inbuf[BUFLEN];
char outbuf[BUFLEN];
char* pin = inbuf;
char* pout = outbuf;

…打开文件,读入GB2312数据到inbuf,数据长度为 len

int inleft = len;
int outleft = BUFLEN;

iconv_t cd;
if((cd = iconv_open(“gb2312”, “unicode”)) == (iconv_t)-1)
return –1;
if(iconv(cd, &pin, &inleft, &pout, &outleft) == (size_t)-1)
return –1;
iconv_close(cd);

使用 iconv () 时,需要注意参数的使用,inleft 是输入缓冲区数据数据长度,outleft是输出缓冲区大小。(需要保证输出缓冲区足够大)。
转换以后,outleft 是outbuf中空闲空间的大小,所以 BUFLEN-outleft 才是真正的Unicode数据长度。
注意:不论是GB2312编码,还是Unicode编码,在内存中都是一些字节序列,所以我们可以统一用 类型为 char(或者unsigned char)的字符数组来保存。所以,BUFLEN-outleft 是 字符(char)个数,而不是Unicode字符个数。

2、 Unicode 编码到 16-bit 编码的转换

在得到 Unicode编码以后,还需要转换到 PDU 的16-bit 编码,才可以正确的发送。在这个转换过程中,需要注意两点:
1)、Unicode 编码最开始的 0xFEFF标志要被去除,在0xFEFF之后的内容,才是真正的Unicode字符。(至于为什么有这个0xfeff标志,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声,呵呵)。

2)、Unicode 是双字节字符,由于我的系统是小端字节序(little-endian),也就是说,在存储的时候,是先低位,后高位,例如“中”的Unicode编码是 0x4E2D,存储的时候是 2D4E,在转换到 16-bit编码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顺序的不同。当然,如果你的系统是大端字节序(big-endian),那么就不用这样做了。

OK,关于如何将 0x4E2D 的Unicode编码转换到 “4E2D” 的16-bit编码,我就不多写了。

3、正确计算16-bit 编码的消息体长度

4、正确设置 First-Octet 、TP-MR、TP-PID、TP-DCS、TP-VP

在PDU格式中,First-Octet 、TP-MR、TP-PID、TP-DCS、TP-VP的设置正确与否,对能否发送 Unicode 至关重要。根据协议规范以及我的调试结果,以上几个标志的正确设置分别为(都是16进制):
First-Octet : 11
TP-MR : 00
TP-PID : 00
TP-DCS : 08 (编码方式,16-bit)
TP-VP : A7

经过以上步骤,已经可以做到发送中文字符了。
希望这篇文档,能为准备在linux下做短信开发的朋友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MS in PDU mode GSM Recommendation phase 2

网友:
研究一下SMS中用Unicode编码发送中文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