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9-07-04):
用运放模拟了一个利用迟滞比较器检波的电路,图一是电路,图二是接了反馈电阻的输入输出波形,图三是没接反馈电阻的输入输出波形,为啥接了反馈电阻起不到迟滞去掉电压抖动的作用,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三个图的顺序反过来了,3是电路图,2是接了反馈电阻,1是没接反馈电阻

网友A:
Ui=Ur-Ri/Rf(Uo-Ur)   Ur=2.5V Uoh=3.3V Ri=10k Rf=200k,从计算来看,迟滞压差在3.3/20V。这个参数满足不了楼主的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Ur-Ri/Rf(Uo-Ur)   Ur=2.5V Uoh=3.3V Ri=10k Rf=200k,从计算来看,迟滞压差在3.3/20V。这个参数满足不了 ...

也就是说我这个抖动波形的上下幅度(波峰和波谷)之间的压差不能超过3.3/20?而且波谷的值不能低于下门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Ur-Ri/Rf(Uo-Ur)   Ur=2.5V Uoh=3.3V Ri=10k Rf=200k,从计算来看,迟滞压差在3.3/20V。这个参数满足不了 ...

那我这个上下门限值是不是:
Uh= 2.5V×(200K+10K)/200K+3.3V×10K/(200K+10K)
Ul= 2.5V×(200K+10K)/200K+0V×10K/(200K+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上下门限值是不是:Uh= 2.5V×(200K+10K)/200K+3.3V×10K/(200K+10K)Ul= 2.5V×(200K+10K)/200K+ ...

Uih=2.5+10/200*2.5
Uil=2.5-10/200(3.3-2.5)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电路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如果是去抖动,也可以调整前面的R2 C1 C2,减小抖动幅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