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如何在win7 64环境下导入lib库?

楼主(2019-07-04):
protel99se如何在win7 64环境下导入lib库?

网上搜的方法修改ini文件,貌似可行。但搜了ini文件,只找出一个advroute.ini。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把自己的元件库改成和Protel99se自带的库一样的名字,覆盖它就行了!

网友:
    网上有个导入助手的软件,用过还可以,能正常导入使用!

楼主:
    多谢各位,用导入助手最好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