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硬件设计--工程设计类(35)

楼主(2019-07-04):
1.FPC的接法

2.手机结构设计中常见问题粗记

3.热焊盘的焊接

4.请教关于测试点的问题

5.千兆网接口下面内电层扣铜了,怎么计阻抗?

6.信道阻抗问题

7.『请教』线路板的高压处理

8.阻抗与系统稳定性

9.回流温度曲线的一般技术要求

10.阻抗与系统稳定性

12.PCB制版工艺及收费请教,请熟悉PCB制作的指点一下

13.再问 没人回答我也要问

楼主:
14.请教:BGA不用的焊盘能不能删掉?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3311&fromuid=332468

15.PCB布局经验总结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4169&fromuid=332468

16.s3c6410PCB工艺和叠层请教讨论

17.射频匹配网络令人头疼

18.请教不对称叠层的问题

19.请教:BGA不用的焊盘能不能删掉?

20.各位问一下板子上要打3000V高压测试

21.问三星s3c2510的pcb版大家会用几层版

22.bga封装所对应的焊盘规则参考

23.0.65MM间距的BGA间距需要用的盲埋孔吗?

24.0.8mm的bga,20x20=400pin 做6层板是不是用 0.2mm的通孔,最经济?

25.请教:PCB正反面BGA完全重合
压板培训教材

26.QFP器件手工焊接指南

27.阻抗计算中的介质厚度一般是多少啊?

28.背板设计

29.基于FPGA的高速PCB板设计

30.金属壳的电器的ESD

31.请问为什么天线这部分的封装要用0402的

楼主:
32.求助:工艺上提到的0.25,0.18指的是什么呢

33.求助--关于CF卡检测(已解决)

34.PCB板上  接地  的概念

35.求助:一个让我迷惑的JUMPER,请问它到底是什么。。。。

36.自己调PCB走线阻抗需要什么?

37.求助:一个让我迷惑的JUMPER,请问它到底是什么。。。。

38.IPC-2252射频/微波电路板设计指南

39.差分线间距走多少才算合理?

40.驱动端并联端接会有什么后果?

41.版图layout经验总结

42.电磁兼容性

43.问一下差分信号的pcb走线长度差一般要求在多少mil之内?

44.PCB Layout走线方法

45.请教防电源反接的电路保护措施有那些?

楼主:
46.机顶盒硬件电路抗静电能力差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31&fromuid=332468

47.大家做板子选用的是FR4的哪种板材?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96&fromuid=332468

48.请教关于芯片去藕电容走线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89&fromuid=332468

49.主板设计求解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82&fromuid=332468

50.關於DDR SDRAM AND DDRII LAYOUT時等長問題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428&fromuid=332468

51.PCB线宽与电流的关系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529&fromuid=332468

52.简单电路分析

53.电路板加热后会对那些参数有所影响?

54.求助:关于DDR3的地址线等长的问题

55.求电路手工焊接的工艺,器件焊接顺序及焊接各种器件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