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频信号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9-07-04):
在我们日常的调试
电路
板和测量的过程中,初始化示波器时,往往我们“偷了一下懒”,按一下示波器上的“自动设置”按钮即可。

  但是,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测量超低频波形的时候呢?比如:2Hz以下,甚至1Hz以下?这个时候,那个“自动设置”就不起作用了。下面就以实例说明如何测量超低频波形的方法:

  下面我们测量一个频率为0.7Hz,Vpp是3.5的正弦波(假设我们开始不知道它是什么波形,需要测量去发现)。

  当我们按下示波器“自动设置”的时候发生什么后果?让我们看看它的波形:

  这是啥波形啊?不就是没有波形吗?呵呵,别着急,别让示波器的假像迷惑了。这个时候频率太低,如果示波器采样显示跟随不上的话,就好像没有波形一样了。那我们看一下,调整一下“秒/格”按钮,使每秒占用的格数减小,再调整一下“伏/格”按钮,看效果如何:

  是不是可以清楚是看出是正弦波了?呵呵,细心的朋友还可以看出来,由于示波器显示方式的原因,屏幕上会有一部分波形为黑色,这与示波器的扫描方式有关。

  平时还从没使用示波器读取差分信号,今天在同事的提议下试了下。

  要激活连接到通道1和通道2的差分信号,可按如下步骤执行:

  1.按下“CH1菜单”(CH1MENU)按钮,选择“探头”?“电压”?“衰减”选项并设为10X。

  2.按下“CH2菜单”(CH2MENU)按钮,选择“探头”?“电压”?“衰减”选项并设为10X。

  3.将P2200探头上的
开关
设为10X。

  4.按下“自动设置”(AUTOSET)按钮。

  5.按下“数学菜单”(MATHMENU)按钮可看到“数学菜单”。

  6.按下“操作”选项按钮然后选择-。

  7.按下CH1-CH2选项按钮显示新波形,此新波形表示出所显示波形间的差异。

  8.要调整数学波形的垂直比例和位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a.取消显示通道1和通道2。

  b.旋转CH1“伏/格”(VOLTS/DIV)、CH2“伏/格”(VOLTS/DIV)和“垂直位置”(VER
ti
CALPOSITION)旋钮调节数学波形的垂直刻度和位置。

  要获得更稳定的显示波形,可按下“单次”(SINGLESEQ)按钮控制波形的采集。每次按下“单次”(SINGLESEQ)按钮时,示波器将采集数据流的快照。可使用光标或自动测量分析波形,也可
存储
波形供以后分析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