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 Altium Designer 绘制 NRF905 433MHz 板载天线???

楼主(2019-07-04):
想自己画一个NRF905通信模块,参考了datasheet之后不知道这个天线怎么画,我想用altium Designer画成是板载类型的天线,希望得到有经验的人帮助,再次感谢了。

网友:
板载天线也是PCB蚀刻出来,跟你布线铺铜没啥区别。
区别和挑战:
1.要建立接近真实板子的模型,做天线仿真使天线带宽和天线效率做到理论最佳,但也要预留天线实测的开窗哦
2.建议使用HFSS做天线仿真,专业的无源器件电磁3D仿真,可以帮助PCB天线设计;
3.天线馈线和匹配电路设计,匹配电路要用短接线最好焊盘在馈线上,馈线宽度要接近焊盘宽度;
4.预留天线实测的地开窗,要接近馈线,越近越好。
5.还要其它技巧需要注意,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了。

网友:
    找官方的天线库,导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