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快速修改板子形状为Keep-out layer大小???

楼主(2019-07-04):
怎么样快速修改板子形状为Keep-out layer大小???很纠结……

网友:
    复制一个板框到Keep-out层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把黑色区域变成Keepout的大小?
全选Keepout,点击菜单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网友:
    板框最好放置机械层哦,在Keepout层容易出问题哦

网友:
    选择Keepout层你要建立外形的线,如果不是闭合的用线闭合,交叉的也要处理掉,按shift同时选择线,弧等,点击菜单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