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们求指教WG2005的中心库导入EE5中7.9.5的完整方法

楼主(2019-07-04):
跪求大神们求指教WG2005的中心库导入EE5中7.9.5中,IC库里的器件全部丢失了,有什么好解决办法

网友A:
    是直接用7.9.5版本打开WG2005的中心库,然后丢失封装,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用7.9.5版本打开WG2005的中心库,然后丢失封装,是吗?

    是的,我在想是不是方法不对,来寻求下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可以导入导出库文件或者hk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导入导出库文件或者hkp文件

    HKP是什么文件呢?怎么得到并使用HKP文件。

    wmz

网友A:
引用 楼主:
    HKP是什么文件呢?怎么得到并使用HKP文件。

打开中心库,点击tool-》Library Services
    按先后顺序,然后导出库里的内容,倒入时有顺序要求:Padstacks、Symbols、Cells、Par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中心库,点击tool-》Library Services
    按先后顺序,然后导出库里的内容,倒入时有顺序要求:Padst ...

谢谢,我试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