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市防盗门禁空间辐射超标求助

楼主(2019-07-04):
请教大神,

产品是超市防盗门禁(声磁技术,工作频率58kHz,透明那块板的四周就是一圈天线),测试数据如图。
已经定位超标是天线那块出来的脉冲信号,单板块用近场探头评估没有任何干扰。取掉天线就很好了。
标准已经与TUV确认用EN301489-1,EN300330.所以30MHz~1GHz是要评估的。
现在情况是:处理天线端口(串电感,并电容,绕磁环等),减小功率能通过测试,但是会影响脉冲发射距离。
问题来了,要保证不改变脉冲发射距离的同时,通过测试。
非常感谢!

网友:
好像是电源线带出来的,给天线供电的地方加高频共模电感试试。供电进来的地方也加。这么低的工作频率,上磁也不会影响这个频率。地也没有处理好。你地与地之间连接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把天线拿掉没有并不代表别的地方不出来,只是负载小了辐射就小了而已。

网友:
    射频的用ADS仿真个滤波电路,不会影响发射距离,你随便上个电感,电容肯定有影响。

网友:
    这个整个底噪都这么高,电源和接地都要先处理一下吧

网友:
    底噪这么高,应该和接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