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3.0在传输数据时,USB 2.0有在工作吗?

楼主(2019-07-04):
USB 3.0是有独立的两对差分信号线,为了兼容USB 2.0加了D+和D-;但是不知道USB 3.0在传输数据时,USB 2.0是否有在工作。求大神解答下

网友:
USB3.0占用U2通道,U3要么2.0通信要么3.0通信,两者通信应该二选一吧!

网友:
    USB3.0传输数据,肯定是走的3.0协议,不应该再同时走2.0吧

网友A:
    这个简单呀,买根USB3.0延长线,把2.0的线减掉,看看还能用不

网友:
    应该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呀,买根USB3.0延长线,把2.0的线减掉,看看还能用不

    是个狠人啊,老哥。问题是手头没有USB 3.0设备

网友:
    只能同时支持一种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