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最小系统复位电路上与电容并联的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7-04):
请问51最小系统复位电路上与电容并联的电阻作用是什么?如图所示

楼主:
与C3并联的R2的作用

网友A:
电阻的作用是为了防止短路,电容的作用是复位开关释放后,使复位电平变为低电平,因为电容要充电。51单片机高电平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作用是为了防止短路,电容的作用是复位开关释放后,使复位电平变为低电平,因为电容要充电。51单片机 ...

噢,get!十分感谢,我百度了好久都不确定这个电阻是用来干什么的,还是坛友给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作用是为了防止短路,电容的作用是复位开关释放后,使复位电平变为低电平,因为电容要充电。51单片机 ...

您好,我再请教一下,与发光二极管D2并联的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一般不是只并联一个电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再请教一下,与发光二极管D2并联的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一般不是只并联一个电容的吗?

这仅仅是两个电源滤波的电容,电源滤波电容都是一大一小两个组合,工程上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仅仅是两个电源滤波的电容,电源滤波电容都是一大一小两个组合,工程上就是这么干的

好咧,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是吗

网友:
就是为C3提供一个泄放回路 加入电阻防止直接短路电容对其有所损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咧,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是吗

对

楼主:
感谢各位哈,学到了

网友:
学到了,这几个原件经常用,各自的作用又比较独特,选好了有利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