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主要技术指标解释

楼主(2019-07-08):
收音机主要技术指标解释

1.灵敏度(sensitivity)。指收听远距离电台或微弱信号的能力,在技术上定义为:输出指定信噪比(S/N)的音频信号所需的射频RF)信号强度〖确切的讲,是载噪比〗。在无线电接收机诸多的性能当中,"灵敏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同时,也可能是遭遇最多误解的一项了,灵敏度当然越高越好,而灵敏度指标(所需之最小信号值)则越低越好。灵敏度可用以μV(微伏)为单位计量天线两端的电压来表示,或是用dBf的信号功率表示〖如100μV/m相当于40dBμV/m〗。此处的dBf(分贝飞瓦)系指相对于10-15W的分贝值。将天线端的信号强度分别用两种方法表示的原因是,天线的阻抗有300Ω和75Ω两种,30dBf表示在阻抗300Ω的天线两端,信号为18μV,但在75Ω的天线两端则仅有9μV,如果用dBf的指标来作比较,便不用去考虑这种差别了。在看到灵敏度是用μV表示时,先应弄清此时的负载阻抗值,如果某一接收调谐器的灵敏度是对75Ω的输入负载标注的,则在折算到300Ω的输入负载时,为能直接进行比较,需将75Ω的电压值增加一倍。

接收调谐器的灵敏度还可进一步明确地规定,如为获得50dB的信噪比的音频信号时,在天线两端所需之电压值,这种称为寂静灵敏度;另一种没那么严格的规定是能够获得30dB信号噪比的音频信号的所需电压值,差不多是刚刚可以听得见声音,称为可用灵敏度〖当然还有用20dB来定义的叫相对灵敏度〗。在不考虑噪声,只按接收弱信号的能力来衡量叫有效灵敏度。射频放大级左右了整体的信噪比。CW模式需要达到3dB;SSB模式需要达到10dB就行了。

单声道接收和立体声接收的灵敏度也不一样。单声道接收时,所需射频信号强度可以小些,而在收听立体声广播时,接收调谐器所需的信号强度就可能会比收听单声道时高出一倍还多。

2.邻频选择性(adjacent channel selectivity)。和灵敏度相反,邻频选择性指标数据以越高越好。此项指标表示接收调谐器抑制靠近所收听电台的其他强信号电台的干扰的能力。邻频选择性性是接收调谐器最为重要的一项技术指标,特别是在调频(FM)电台分布密集的地区。

对于窄带和宽带的中频通频带的不同情况,邻频选择性还往往会分别地予以标明。窄的中频通频带虽可以提高些选择性,但却会使收听的音质降低。在窄带方式时,较好的接收调谐器的隔频选择性可以高达100dB,而邻频选择性则为40dB。在宽带方式时,接收调谐器的隔频选择性就可能会降低到30dB。低档接收机的隔频选择性可能30dB都没有,而且通常也不设置中频带宽选择。

3.俘获比(capture ratio)。当用接收调谐器去收听同样频率的两个调频电台时,接收调谐器便会抑止信号弱些的电台而俘获信号强些的电台。所谓俘获比便指的是,在接收调谐器锁定信号强些的电台而抑止信号弱些的电台之前,所需的两个电台之间用分贝(dB)表示的信号强度差。俘获比指标数据以越低越好。因为此时信号强些的电台并不需要强很多便可以让接收调谐器去抑止信号弱些的电台。虽然相对说来能够同时接收频率相同的两个电台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俘获比好些非常有助于防止多径传播失真。对于居住在城市的用户说来,由于高楼大厦会产生很强的多径传播反射,所以俘获比和邻台选择性的指标高低极其重要。俘获比还同收听的音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对那些无法架设能够将多径传播减至最小的定向接收无线的用户。这个参数在没有仪器测试的情况下,非常不为一般人们重视,但作为制造"发烧机"的厂家来说,是必须要注意的。

网友:
研究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