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 学习(三)FPGA的固化方法

楼主(2019-07-04):
(1)  在Quartu s II 界面中选择File >  Co nv ert Progra mmi ng Files ,打开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 对话框,参照下图,从Programmi ng file ty pe 下拉列表框中选择编程文件的类型为JTAG Indirect Configuration File (.jic)。

(2)  在Configuration d e vi ce 下拉列表框中根据实际设计选择被编程目标器件,对于EP3C8 选择EPCS16  。这个型号根据板子上的型号选择。

网友:
看看FPGA的固化方法

网友(2022-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