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运用(一)

楼主(2019-07-04):
  FIFO的使用非常广泛,一般用于不同时钟域之间的数据传输,比如FIFO的一端是AD数据采集,另一端是计算机的PCI总线,假设其AD采集的速率为16位100K SPS,那么每秒的数据量为100K×16bit=1.6Mbps,而PCI总线的速度为33MHz,总线宽度32bit,其最大传输速率为33*32=1056Mbps,在两个不同的时钟域间就可以采用FIFO来作为数据缓冲。另外对于不同宽度的数据接口也可以用FIFO,例如单片机位8位数据输出,而DSP可能是16位数据输入,在单片机与DSP连接时就可以使用FIFO来达到数据匹配的目的。

  本文就讲通过ISE软件生成一个FIFO,并对其进行一些操作以求更加了解FIFO中各个信号的作用以及控制方法(有些简单步骤将省略不提)。

  在这步中,由于现在做的不是soc工程,选择Native.

网友:
楼主好人,共享了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