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RFID的大神

楼主(2019-07-04):
有没有做过RFID的大神,刚接触RFID这块,啥也不懂,电子标签可以耐120度高温吗,电子标签是不是在淘宝买一个就可以?我需要做一个感应距离1米的读写器,有大神能提供的思路的吗?

网友A:
    120度你是想放在哪里。。。可以在淘宝买的,感应距离这个要求的话那些模块应该满足不了吧,你可能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度你是想放在哪里。。。可以在淘宝买的,感应距离这个要求的话那些模块应该满足不了吧,你可能要自己做

重卡滤芯那边,最高温度会达到这个温度,现在就是准备自己做的,可是之前没接触过这个,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卡滤芯那边,最高温度会达到这个温度,现在就是准备自己做的,可是之前没接触过这个,大神可以指导一下 ...

    你的读取端温度能达到那么高我估计会挂,一般的射频卡IC只到85度吧。或者说你把天线和板子分开放,天线放在高温区电路放在低温区。然后1m的通信距离的话你可以找找超高频的读写IC,860-960MHz的,这个频段可以在1M-10M左右。当然最快的方法就是去淘宝上买那种模块自己参考下。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温度,看你怎么解决了。

网友:
    器件本身分消费级、工业级、军品。 分类方式主要依据的是器件可靠性,它就包含着温度要求。
在消费级器件中,工作环境是-25~
    消费级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是0℃~+70℃;工业级的是-40℃~+85℃;军品级的是-55℃~+150℃。另外还有些器件有一种汽车工业级的是-40℃~+125℃。

    我们一般的设计最多是消费级的。

网友B:
    楼主,你的实际需求是什么?

可以依靠上面不同级别的要求,来选择器件,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实际需求是什么?

可以依靠上面不同级别的要求,来选择器件,设计电路。

谢谢各位指导,我自己缕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读取端温度能达到那么高我估计会挂,一般的射频卡IC只到85度吧。或者说你把天线和板子分开放,天线放 ...

    好的,谢谢指导,我在研究研究